求松下PLC-FP1系列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12-09-27):
如题。因停产,想自己做一条。我的邮箱:
daniel.zhu@salcomp.com

网友A:
经检查和实物一置,应该是正确的图
下载积分:+1(zhujiyuan) 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检查和实物一置,应该是正确的图
谢谢这位先生!问题是我的电脑只有USB口,其它通讯口都没有。WIN7系统,64位。USB转232的转接器我有,可以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淘宝买一根,几十块而已,我买过一根可以用,接电脑端是D形9孔接头,我的电脑也是WIN7 64位,用USB转232转换线,使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