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最近出了几起工伤,公司上下领导都重视冲床脚踏开关的问题,所以作出如下的要求:所有电动脚踏开关全部改为双手联动,并一定装光电保护,对此还不够安全,想到更冲床改造设计方案改进办法
1、    主电机启动后,控制电路才能有效。主电机未启动或急停开关被按下时,控制电路电源被切断。
2、    红外线控制系统正常时(光幕未被遮挡时),本控制电路才能有效。光幕被遮挡时,控制电路电源被切断。
本设计电路的缺点是:从光电控制器离合器电磁铁输出端取信号,会加重输出元件的负荷。对策:选购光电控制器时,应选用具有开关量控制信号输出的器件。贵司有的冲床就配有这种。
3、    控制电路在双手同时按下时(间隔不能超过0.5秒),气缸电磁阀导通一次(仅为一次),时间长度约1秒。
有按下开关不冲压现象,分以下情况:
①    气缸动作了,离合器电磁铁上杆不下:离合器电磁铁上下连杆吸力低或上杆卡阻,应检修离合器电磁铁。
②    气缸不动作:本次改进办法将新增控制电路单独安装在一个电箱内,降低元件发热的相互影响,减少误动作。
4、    有一个开关不动作,或有一个开关单独被按下0.5秒以上,按下另一个开关,控制电路没有输出。
5、    不接通气源,气缸电磁阀不会动作。正常工作气压为(0.4~0.8Mpa)。现场有部分气源三联体漏气,可能是安装高度不合适,容易被碰伤,逐步改装到合适的位置。
安全的方法,
由于时间继电器是机械触点.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接触不良,因而有误动作,为避免安全隐患可用PLC控制,各位请给个建议.最好用程序控制.

网友A:
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提出满足你要求的安全实用经济的控制方法。。。
zsh340

网友B:
冲床的安全电路网上应有不少。光幕肯定是要的。

网友C:
1:将光幕输出点(继电器点)串联与急停回路中即可。
2:双手开关串联后再并联与脚踏开关上,并用转换开关选择。
3:当手或者物体遮挡光幕时即可停止冲床动作。

网友D:
1、同意3楼安全光栅输出点串联至急停回路;
2、双手按钮间距在300mm以上;
不过,根据你的描述,贵公司的冲床是老式冲床,这种冲床不能急停止,每次冲压下来,必定一周,所以如果不是单冲,可以加个安全网(门)。

网友E:
只有带气动刹车的才可以马上停止的,老实的都有点惯性

网友F:
首先一个,你如果用的老式冲床,那么它的机械结构决定了,电气上随便怎么改,都很危险。

网友G:
当时上设备的时候木考虑吧,现在改,有难度,
要想实现下落至下死点前随时停止,上气动的吧

网友H:
有木有冲床电气图纸,给我一份,谢谢。邮箱:13964766221@163.com

网友H:
有木有JF21-110T冲床的图纸谢谢

网友I:
老式的只有加装受控屏蔽门了

网友J:
光电在0到180度之间有效,过180度就无效保护呢,我公司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K:
冲床必须考虑安全问题,很危险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