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小弟初次碰这屏,请问各位大虾电脑怎么与GT1050-QBBD通讯

楼主:
用了手机数据线,可是总通讯不上 困惑

网友A:
用USB线连接上后,屏通电,电脑右下角应该会显示发现新硬件。
绝大部分USB设备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是第一次用,会弹出安装驱动的提示。一路狂点,驱动安装好,就显示新硬件已经OK了
以后再用,装上后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提示已经OK

如果没有正确地安装驱动,或者被其他软件阻止了,就没办法使用

当然,在触摸屏的软件,通讯设置里要设置成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线连接上后,屏通电,电脑右下角应该会显示发现新硬件。
绝大部分USB设备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是第一次用,会弹出安装驱动的提示。一路狂点,驱动安装好,就显示新硬件已经OK了
以后再用,装上后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提示已经OK

神马都没显示发现新硬件,屏也设了USB连接  困惑

网友A:
如果屏通了电,插上电脑,电脑右下角没有提示。
原因可能如下
1,电脑主板或USB接口故障
2,插反了
3,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B:
RS232,不用驱动

网友C:
手机的数据线不行的,要有屏蔽层的或磁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