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DC24V,AC220电磁阀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2-09-27):
为什么有的设备用DC24V电磁阀,而有的设备用AC220V电磁阀,除了为了安全,还有其它的区别吗,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都差不多。电磁阀还是大厂的质量好些。

网友B:
DC24V的需要专门的电源模块,AC220V的一般不需要。

网友C:
有的是PLC控制 有的不用PLC控制 220的 还可以免开关电源
男儿当自强

网友D:
24V的一般PLC用的多一点

网友E:
直流24v更安全

楼主:
我想24V中间继电器转接220的触点,中间继电器是不是寿命长些,电压高接触点的火花小,是不是使用时间长些呢

网友F:
AC 220V 的电磁阀当阀芯卡住时,容易烧线圈,DC24V的不会烧线圈。
当然有一种本整型的AC220V电磁阀,内部自装整流器,线圈还是在直流下工作,就不容易烧了。
当然从安全讲,还是24V好。AC220的要用隔离变压器,来提高安全性,千万别直接市电!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人!

网友G:
用PLC的输出点Q0.0直接接电磁阀,不用中继会不会折损电磁阀(AC)的寿命啊!!!!
正儿八经的~

网友H:
DC24V的电磁阀更安全

网友I:
5楼说的非常具有代表性;实践证明确实是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I:
5楼说的非常具有代表性;实践证明确实是这样;
不好意思;7楼说的;

网友J:
PLC用的是DC24V,在电路中有专门的电源模块供给,且DC24V更安全。

网友K:
向7楼学习。我们一般用的也是220V的,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信号传递通过中间继电器。

网友L:
支持7楼的说法
我们厂里380隔离变为220 在加稳压电源;
但是,有时还是烧毁的。而且很奇怪的,可能这一段时间是2机持续有一段时间后,就会 “另找目标---”
后来,没有办法 陆续把交流电磁阀改为 直流电磁阀
同时,把液压油过滤了一遍

网友M:
感觉差不多,如果距离远的话,推荐220,毕竟高压线损小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感觉差不多,如果距离远的话,推荐220,毕竟高压线损小啊
不错,各有利弊。

网友O:
220v当然方便,但用在很潮湿、有油污的地方,故障率比24V的要高,主要是相间短路,只是我个人遇见。

网友P:
AC220V的电磁阀安全性低,启动电流大,高频率工作(比如1秒通断1次)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