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2-09-27):
通过触摸屏给plc设个密码,想破译plc的密码,必须通过触摸屏。不知道怎么在触摸屏上设置,触摸屏是维纶通tk6070系列的,
望高手指教啊

网友A:
既然做到PLC里面了,不用触摸屏也能破解的。触摸屏无非就是写入到PLC的内存区里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