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救!STEP7V5.5安装问题

楼主(2012-09-27):
安装时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显示“本软件不能装在64位的WIN7 专业版上”,如附件图

网友A:
搞工控强烈建议XP系统。
看这图片的意思,这个版本的软件不支持64位win7
没在win7上装过软件的路过……

网友B:
Win7 64Bit OS:需要Step7 V5.5 SP1或以上版本。
Regards

网友C(2012-10-28):
同理求助,为什么我的系统是XP SP3的,装S75.5也是提示版本不能装在SP3上啊,我记得以前都装上用过的啊,系统重装后再装就不行了

网友D:
很明显——你的操作系统是Win7 X64的,不受支持呗。
西门子的软件对操作系统的依耐性很强的。
安装前先看清在你当前使用的操作系统上是否受支持吧,如果还是不能安装的话,如果操作系统是受支持的,不能安装的原因通常是操作系统是精简过的或者是某些补丁没有安装。

网友E:
同理求助,为什么我的系统是XP SP3的,装S7 5.4;S7 5.5都是提示系统没找到SSF文件,悲啊!我记得以前都装上用过的啊,卸载后再装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