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谁见过三菱这样的问题。程序上传歩范围

楼主(2012-09-28):
今天拿到一个三菱FX2N-64MR的PLC,运行灯不亮,报警灯闪烁。
尝试上传程序。测试通讯正常,PLC参数可以上传。但是上传程序的时候

网友A:
还要程序不要?尝试清除PLC内存后通讯测试。
或尝试将PLC参数设置调为默认后,写入该PLC测试。
下载积分:+1(文名) 感谢!嗯,这样可以了

网友B:
PLC型号不一致!
yaanlh

网友C:
清楚PLC内存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我经常见,这是你的PLC程序内存步选错了,要么是8000,你选了16000.

楼主:
谢谢各位。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是PLC参数设置错误。PLC由于长时间停机导致参数混乱,程序也丢失了。上传的程序不完整。

网友E:
同意4楼说法

网友F:
如果你用 的是3U的plc,那就把plc参数这个选项也打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