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欧姆的套标机问题

楼主(2012-09-28):
当检测色标信号时,使用中断程序对伺服进行停车,使用情况具体如何?是否还必须配合机械位置来弥补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A:
路过学习中,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B:
用脈衝模組暫停止令功能就好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使用中断程序是不受plc的扫描周期影响的。中断是独立的。

楼主(2012-11-01):
追问:如果使用国产PLC和伺服能否替代 替代的难点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