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当你看到发电机冒烟起火会怎么做?

楼主(2012-09-28):
前两天厂里停电,因为厂里是流水线生产,工序没有完成整道工序中间不能停电。
停电后紧急启用了发电机供电,我来厂还不到一年,每次发电我只是协助老爷子(老板的爸、是厂里的创始人 )发电,(也许对不够性任或其它原因吧 )!
发电后由我来监视,发电机的功率有点小,每次发电我都把与生产线无关的负荷切断!每次发电柴油机总是比较吃力(听声音)。我看了一下总电流300安培有多了, 我对老爷子说现在很可能已超负荷!是否让车间停止上线,发电机功率到底是一百的?老爷子思考一下回答,应该够大!
在过一小时后我从远处看到发电机冒烟、起火 ,大脑给出我的第一发应是:快去把柴油发电机关了,由于害怕不敢靠近,迟钝一秒钟后跑到配电房切断总电!几秒钟后回到发电房,浓烟盖住房间及周围!柴油机还在工作,没人敢靠近!我非常担心柴油会爆炸!知道比以前还危险了!迟钝两秒后,冒着浓烟用触觉加记忆的方式摸到了柴油机开关,几秒钟后柴油机停止工作了,数十分钟后浓烟慢慢消失!几天过去了老板、老爷子没找我谈过发电机的事…

网友A:
断电停机,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网友B:
估计这爷儿俩在评估损失

网友C:
功率100的,也只能有150-160A啊,怎么能有300A呢,不烧才怪了

网友D:
我们给你做个报警控制柜吧 哈哈 我们是专业做发电机的控制柜 你用的是什么发电机

网友E:
100的发电机跑300多的电流,发电机找跑死了吧,不可能跑那么大的电流啊。我们的都是电流一大马上冒黑烟自动熄火了

网友F:
来学习了 惊险呢

网友G:
超负荷工作应该加大冷却效果并现场值守。

网友H:
柴油的,炸不了。顶多烧起来。

网友I: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灌水!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J:
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通过这个事故老板知道什么叫大钱,什么是小钱。楼主找一个合适的的时机和老板谈谈。应该受到什么加奖,如果没有什么表示,下次就没有这么积极了。

网友K:
楼主:你是否看错型号了.100KW的,还能发出300A电流?真是见鬼了.你说说你的柴油机是多大的.以我的见解.是不可能的.否则这台机组是大马拉小车.正常标配是发电机大于柴油机的功率的.如6135Z带增压机的柴油机,发电机是200KW ,最大电流也就230A左右,柴油机就不行了,排气管上的增压机已经红了.按您这个情况,发电机早因电压过低,电柜欠压跳闸了.如果是12V135Z还是差不多的.合理,只是因为发电机长期不用受潮,突然使用极穿造成的损坏.

网友L:
肯动先拉闸,在关发电机。碰到过水箱盖崩掉以为发电机坏了,赶紧到配电房拉闸。

楼主:
解释一下: 发电机老旧,无法辩别多大功率!只是听老子说是一百多的,(一百七八百的吧)…

网友M:
发电机自然起火 像小轿车一样 百年不遇 小车都说是电路老化 其实是车身材料事情 以前给哥们整电动车 4块铅酸电瓶 电动车前轮叉子需要电焊加固 我给他开焊机 他自己焊接 搭火 整个电瓶车突然起火 一会功夫 电动车只剩一个铁骨架 面目全非 这怎么解释?

网友M:
以前经验 交流接触器 空开 表测量都正常 通电瞬间壳体引起强大电弧 有些甚至连墙壁都击穿成电弧流淌坚硬物质 好黄滴 好黑 有些甚至整个空开就烧飞了。

网友N:
100的发电机带300A电流,你以为它是奥特曼哦,

网友O:
应该给你嘉奖的,干得不错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发电机自然起火 像小轿车一样 百年不遇 小车都说是电路老化 其实是车身材料事情 以前给哥们整电动车 4块铅酸电瓶 电动车前轮叉子需要电焊加固 我给他开焊机 他自己焊接 搭火 整个电瓶车突然起火 一会功夫 电动车只剩一个铁骨架 面目全非 这怎么解释?

这个好解释,首于他搭铁没弄好,电流直接经过电线,或者轮子的刹车传动装置啥的传过去,不起火才怪哦~~~~~

网友Q:
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发电机过流过热都会自动停机的,没有这些装置可以改造一下。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R:
是发电机漆包线的绝缘漆烧坏了吗,那应该发电机外壳的温度也非常高啊。真的没见过

网友S:
    我在那个厂旧康明斯310KW发电机电流都不敢超350A,电流一大就卸载或欠压跳闸。他那发电机有点牛B

网友T:
可能楼主看错了吧。

网友U:
起火了就跑呗,

网友V:
应该给你发奖

网友W:
我就出事断电技OK了

网友X:
断电,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