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缸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28):
描述:点位说明
PLC为三菱 FXIN-60MT
电缸为I/O型,定位输入点PIN 0-7 定位输出点 POUT 0-7
说明书上说能支持255个定位点控制。
没有示教器,最好不要在电脑里编辑定位点位置。
输入有一个示教当前位置的功能,
输入点8个那怎么做到大于8个点的定位?
组合同时接通?
附件为点位说明。

网友A:
那是2的8次方就是256

网友B:
PLC基础没有学好,1楼的正解,我也用过IAI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1、2、4、8码~!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同意1楼得说法,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
我开始用的是MISUMI的电缸

网友E:
pin0-7对应二进制的八个位
pin0-7 定位点
0000001 1
1111111 255
希望你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