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50-QBBD-C与FX2N-232BD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2-09-29):
那位大侠有GT1050-QBBD-C与FX2N-232BD的连接方法恳请传张图看下吧,急用啊,用了FX-232-CAB1的线没反应啊,线跟计算机通讯没问题,能传触摸屏与PLC,忘了说一下FX2N-232BD是国产的,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FX-232-CAB-1应该是可以用的
你检查一下,屏的连接机器设置里,有没有设置成232。默认的是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