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29):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个台达PLC通讯问题:我的PC和PLC开始的时候还可以通讯上,后来我把电源开关突然断电之后,再想连接就连不上了。我点击通讯之后会出现:通讯端口已使用或无此通讯端口!!(COM1的提示,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是使用USB转232的数据线,那么可能是数据线出问题,找条新的数据线试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B:
线有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C:
你重启电脑,或是重新连接数据线试下

网友D:
重启电脑

网友E:
重新设罢下端口

楼主:
我确定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它电脑是可以正常通讯的。电脑我也重启过的。端口也设置过的。还是不行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使用USB转232的数据线还涉及驱动问题,现在的有些驱动是默认安装,但在一些外部因素的作用驱动被破坏,看手动安装一下驱动,一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不断向前

网友F:
点下 设置 通讯设置 在点自动侦测 如线没事,按此方法一定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