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9):
为什么pc access sp4安装都正常,在启动测试机时提示错误,测试机无法连接。ppi通讯都正常。用较早版本连接没什么问题,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重装系统,重装软件业没用),后来在西门子官网上找到:在“状态测试”过程中出现" An error has occured"的提示框,那么按照如下步骤应该能解决:
1、找到PC-ACCESS的安装目录。一般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用“记事本”打开该路径的文件,在[Registry]加一条命令语句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例如:
; Generic OPC Server Parameter File
; Siemens AG
;
[Registry]
; OPC Toolkit Server Registry information
ProgId        = S7200.OPCServer
ClassId       = {05D9ADF0-6815-4236-A656-538039182B08}
SymbolicName  = S7200 PC Access OPC Server
RegKey        = S7-200 PC Access
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2、在PC-ACCESS的菜单栏中选择“保存”按钮,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