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9):
300编程软件V5.5中文版安装中重启N次也安装不了,怎么回事啊?该怎么做才好啊,急死了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删除即可,具体细节可以百度一下
这是注册表里的文件吗,删除了对系统有影响吗?我找不到相关说明啊
  • 下载积分:+5(1712131502) 万分感谢!

网友B:
    我用的也经常是这样的,郁闷
    东方不败

网友C:
    一楼正解!!!
    正儿八经的~

楼主:
    解决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总出现请重启WINDOWS问题2011-02-22 21:36在安装西门子软件的时候,经常提示要重启,而且重启之后还是提示重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尝试下面2种方法之一啦:
    1、安装提示重启,尤其是重复提 示重启的话,请打开注册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或者直接删除改建。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即可
    2、vbs脚本法
    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hShell.Reg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Set WshShell = Nothing
    将上 面的脚本保存到文本文件里,文本文件扩展名由TXT改名为VBS即可

    例如:Delete PendingFile(解决重启问题).vbs
    运行该vbs文件即可。

    两种方法是一样的一个是手动删除,一个个是脚本自动删除。

    问题原因:一般系统文件无法删除时,比如其他程序正在占用等等,系统会把这些文件保存在注册表该减值下面,以便下次重启后直接删除,有时候有一些未知的原因导致这些文件在重启后无法删除,这些文件记录还在,西门子软件安装时检测到后就会提示重启电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手动删除这个键值基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小起子大师指点滴

楼主:
    反复重新启动  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 解决反复重启无法安装西门子软件(VBS解决方案) 'delete PendingFile  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hShell.Reg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Set WshShell = Nothing  将上面的脚本保存到文本文件里,文本文件扩展名由TXT改名为VBS即可  例如:Delete PendingFile(解决重启问题).vb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 最简单的安装方法就是,安装Vista系统,然后安装完所有的西门子软件,最后将系统升级为Win7系统。  比较折中的方式就是使用Win7的XP Mode模式或者直接安装诸如WMware,VisualBox这种虚拟系统,并安装XP。 我把网上的东西汇总来

网友D:
    没清理干净,用360强力扫除残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