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和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2-09-29):
请问 伺服放大器 和 伺服驱动器 是一个概念吗?
如果不是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

网友A:
一样的,都是驱动伺服电机的

网友B:
好像伺服放大器是伺服驱动器的一部分吧,如果说错了请勿喷哦

网友C:
通常說法是一樣的!
細分就有區別。

楼主:
三楼说法有理。

网友D:
后都范围较广,且针对电流功率较大的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E:
一样的,要伺服电机转动必须有个伺服驱动(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一般用在精度比较高定场合。可以定位。

网友F:
其实是一个东西

网友G:
驱动器里包涵一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