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X2N-4AD 怎么接可调电阻做模拟量

楼主(2012-09-29):
FX2N-4AD 想输入个电压量,怎么用可调电阻做模拟量

网友A:
请看下图,我没试过,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点图片再看大图。

楼主:
这样的话不就是要加个10V电源喽

网友A:
可以用PLC自带24V电源
只是当电位器输出电压 V+ 在0到20V时,显示正常,超过21V时,4AD模块会把数据固定在2100这个数据(好象是4AD模块自动保护,我是用一个距离检测感应器测试的,没有用电位器试过)。

楼主: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B:
去買個dc 9v的電池,就可以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这个和你的可调电阻的阻值有关系,这个阻值可以影响到测量值的精度,可以看一下模块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