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个什么液压阀?

楼主(2012-09-29):
这是几个什么液压阀?只有编号,

楼主:
还有这些

楼主:
还有这些是什么阀

楼主:
还有这些,帮帮忙

楼主:
那位大侠指点1哈

楼主:
那位大侠指点一哈

网友A:
看着像是双电控阀外加调压溢流阀,榆次油研的。

网友B:
溢流阀和三位四通阀。

网友C:
这是多机能阀,既能实现方向回路切换,有能实现压力控制,好像还有单向阀的性质,查一下上面的英文含义,对它的理解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