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不能进行梯形图与SFC相互变更

楼主(2012-09-29):
在打开以保存好的梯形图工程后,执行菜单命令“工程”—“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弹出相应对话框后选SFC,然后点击确认后显示不出SFC程序,请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FX系列的PLC步进梯形图程序可以和SFC程序相互转换。楼主的梯形图程序不是步进梯形图程序所以无法转换。

网友B:
1楼说得不错
楼主虽然编写程序时用了几个步进指令,但没用,其它程序不是步进程序所以也转不了。
直接用SFC编写后,可以转成梯形图再转成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