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9):
公司领导想把每台设备都要联网,设备有冲床,切断机,电镀线,等,他们的意思是生产部放台电脑,然后监控各个设备,可以实时了解设备的状态,比如设备停机时间,故障等,请问朋友们这个用什么搞呀,有的设备带PLC,有的没带,用什么设备或者软件呀,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要找专业的自动化公司来搞,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做的,当然得花相当多的银子。我们公司一百多台设备想搞远程控制,别人报价至少百万,把老板给吓坏了,作罢

网友B:
软件用组态王
没有PLC的加PLC或单片机,使用数据交换机,网线如果太长可用无线。
过节后可联系我,13921226012
希望能帮到你。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估计请人报的价大多数老板会被吓退

网友D:
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是银子而已。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E:
如果是简单的设备状态监控,还是比较简单的。找自动化公司报价的话,小型的DCS系统也要6万多,老板吓的直骂娘

楼主:
哦,宁波的朋友有没有搞这方面的,有的话,留下联系方式,万一老板要搞到时联系你们.

网友F:
没必要吧,多加两视频监控得了,又省钱,你老板真想搞的话肯定也是可以的,那是要大把的银子。

网友G:
用组态王吧

网友H:
至少一样是必须的,那就是你的那些设备要具备统一的通讯功能,如MODBUS,PORFBUS等等。

网友I:
用组态王 电脑通过加串口卡扩展多个通讯口,就可以与不同通讯协议的PLC通讯
统一通讯协议不太现实

网友J:
有PLC全部装通讯模组,(看你要什么通讯协定自己选)
RS485的线拉一拉,该隔离的东西隔离开,
没PLC装简单的通讯监控点,(网路上有卖一样要什么通讯协定自己选)
最后另外买一台PLC装Databank再跟电脑做通讯(用VB就可以自己写、或是找人买)
这是考虑到价格、人工、稳定,

如果要完全自己搞也是可行的!
从头到尾用单晶片自己弄,
PC端的程式也自己写!
等你学成了,贵公司应该也留不住你了。

网友K:
工程比较大,难到不大。可以组态或其它的通信软件来做。(加一不的模块),一个人来完成就 。。。。。 。如果是我就叫别人来搞算了。做个监工就算了。

网友L:
用组态王

网友M:
用组态软件可以搞定,但是前提是每个机器上面得有PLC,还要有多余的通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