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轴承打孔的误差!!!求指导

楼主(2012-09-30):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轴承是圆柱形,要在圆柱上打一圈孔。。。要求:孔与孔之见的角度是不变
的,即一定的。孔的数目是改变的,程序我编好了,但是每次打好孔,第一个孔最会和最后一个孔距离明显偏
小,,,这就存在误差,,,这个误差怎么消除!!现在我在做这个项目,误差始终消除不掉,,,该接地的接地
了,,求大神们知道,,,谢谢了

网友A:
換一支滾珠螺桿比較快吧

网友B:
用分度盘

网友C:
你夹轴承的模块工艺不够精,导致每次的误差累加,所以越打到后面偏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