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485-ADP

楼主(2012-09-30):
FX3U PLC +485ADP 无协议通信 PLC参数CH1设定 与D8012有何关系,二个都设定,它们那个优先
中秋快乐,请大师诠释,谢谢

网友A:
485ADP通常要配合一个BD使用才能安装。你的BD如果是232/422/485,那就是CH2了。如果BD是CNV-BD,就是CH1。
PLC参数CH1设定就是D8012,哪个最后设定,那个有效

楼主:
谢谢站长,485ADP配CNV-BD 用CH1

楼主:
我把参数和 D8012设定了,二者数据是不同的,但是通信正常,搞不明白

楼主:
上个参数图片没截好

楼主:
什么原因呢
485-ADP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