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30):
Peoface触摸屏与电脑通信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楼主shen__hui于2012-09-30 13:22发表的 Peoface触摸屏与电脑通信问题 :
Peoface触摸屏与电脑通信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使用的是那種線?

楼主:
我使用的是USB2.0转rs2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USB2.0转rs232

數據線要使用CA3-USBCB-01

楼主:
是不是必须要用这种线啊,这种是什么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必须要用这种线啊,这种是什么线

看来兄弟要加深了解,这个线是proface3000系列专用数据线,网上3寨版一堆,不过原装也不贵,几百块

楼主:
除了用CA3-USBCB-01这种数据线,能不能用网线和usb转rs232来进行通信

网友B:
屏幕接线大全
附件: PLC触摸屏电缆接线大全.pdf (1275 K) 下载次数:181

网友C(2013-04-27):
我都是用网线上传货接收的,只要设置下电脑IP就好了

网友D:
有的触摸屏没有网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