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楼主(2012-09-30):
我公司用的是三菱q02h系列plc;是工业以太网连接的;已知2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因维修方便;现在想用gx  works2软件进行办公室-车间远程通讯监控;设置了几次没有通讯成功;请问高手;在这个软件中怎么样设置;具体操作流程怎么样;谢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以前用gx developer连结q06 的成功过……当时是编程电缆丢了……没办法才用网线尝试的……好像是点电脑IP要跟plc设置在同一子网下不同的IP地址然后打开软件然后通过以太网连接,输入plc的IP试试可以吗?works2我还没用过,是不是嵌入的developer软件的啊?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感谢!

网友B:
    有上位工控机没?有工业以太网的话可以通过工控机上面安装gx监控啊!

网友C:
    设置一下以太网模块的参数,然后按照一楼的办法去做就可以了。
    海纳百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gx developer连结q06 的成功过……当时是编程电缆丢了……没办法才用网线尝试的……好像是点电脑IP要跟plc设置在同一子网下不同的IP地址然后打开软件然后通过以太网连接,输入plc的IP试试可以吗?works2我还没用过,是不是嵌入的developer软件的啊?

    能不能详细说明设置过程啊;O(∩_∩)O谢谢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