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如何加密保护劳动成果

楼主(2012-09-30):
最近 用三菱 fx1n plc现在解密软件太多 不知如何保护起来

网友A:
用厚钢板焊接一个铁箱子,把PLC用混凝土灌装到里面就行了。

网友B:
防不了吧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网友C:
解密软件满天飞,报不了的,还是不太出名的PLC吧。

网友D:
把通讯接口拆了,楼主的路走岔了

网友E:
把如图的二个接口弄坏。
最简单的方法是调试结束后,在二个接口里面注入502胶水,就OK了,这方法好,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F:
损坏编程口感觉不是很好的方法,自己维护监控程序也不方便哦,也可以在程序上下功夫,碰到很多用三菱PLC的设备程序是不加密码的,但程序复制到其他设备就不能工作,几千步程序没有任何注释,配合触摸屏在PLC程序中前后多次调用不同的寄存器和子程序作比较,用移位指令改变逻辑状态等,程序很复杂复制过去的程序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即使熟悉设备工艺和程序指令是一时半会也很难搞清楚的,三菱1N的PLC即使加密也是形同虚设。也可以换国产PLC用用,国产PLC能破解的还不是很多,支持国货。

网友G:
有的FX程序传到电脑里,有一部分变成黄色,黄色部分不显示程序,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H:
你可以再在线菜单里找到登陆关键字,可以加设密码咯,目前只支持3U以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