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控变频器速度

楼主(2012-10-01):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plc脉冲控变频器速度的。用的是什么指令?我用pwm指令和plsy指令,做过,但是都不给做出线性的关系,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的。支持脉冲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就可以,看一下最低频率对应的脉冲数和最高频率对应的脉冲数就可以了。可以调整的。

网友B:
口中虽甽早

网友C:
用pwm输出时,通过F/ V转换控制变频器调速

楼主:
用pwm输出时,通过F/ V转换控制变频器调速,这样是可行的,但是成本增加不少,如果能直接pwm方法控制那成本会少很多。1楼的兄弟,我变频器是支持冲控制方式的,最高是50,最低是0。但是队了最高和最低能对应外,其他的都有误差,多的时间达到5hz左右。

网友D:
可以我记得有些是可以脉冲控制的

网友E:
这样的方式要达到很高精度是不可能的;持别是低频段

QQ:84818626

网友F:
变频支持脉冲 PLC可以设置连续发脉冲值 mov一个值试试 俺没试过 什么变频啊 下次俺也试试

网友G:
可以的,叶泉的变频就可以!日立,支持国产

网友H:
见过别人弄过,plsy k1000 k5000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