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力扬PLC读出程序什么也没

楼主(2012-10-01):
一台力扬PLCEX1S32MR 读出程序看不到?在后面加一段小指令 会弹出一个方块 提示超出了容量程序? 试着修改解除密码 密码可以解除 为什么还是看不到程序 请告诉指点。

网友A:
台湾力扬的,仿造的三菱的,你确定你的PLC支持你的这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楼主:
确定咯 以前出外调试都是这个8.8

楼主:
两台笔记本都没传出来程序 这次是放假在家 自己又改制通讯线 力扬PLC 内部有两个短接插针 一个效验 一个强制通讯 PLC是客户使用造成焊渣进入 导致部分输入没反应 输出全瘫痪 连接通讯都正常 读出程序也正常 就是看不到程序!!!

网友B:
加密吧 现在高仿三菱的都在加密

网友C:
把你的PLC发个图片上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上面短接插针是我自己加上地。

楼主:
在添点注释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三菱的类似问题,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反正也是显示程序太多,读不出来还是写不进去忘了。后来查看是程序出了问题,在梯形图看不到异常,但是转换到指令表发现程序多了很多。本来900步,指令表里有5000多步,删掉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jxh668

网友E:
这是老的产品吧

网友F:
力扬PLC.EX系列是採用RS-232.不同予三菱的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