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三菱动画学习软件 在WIN7 旗舰版 32 位 无法安装

楼主(2012-10-02):
求助。为什么三菱动画学习软件 在WIN7 旗舰版 32 位 无法安装

网友A:
那款软件呀~不行你换回XP不就行了嘛
拆二代

网友B:
你可以装一个仿真软件啊

网友C:
首先卸载三菱软件。
然后要删注册表: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注册表编辑器里要删除以下几个文件夹。
我的电脑→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我的电脑→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
重启电脑安装。
不行的话,按一键还原重装系统,就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