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Developer2安装问题

楼主(2012-10-02):
我的MT Developer2在安装GX Works2以后在连接PLC时会出现下面其情况,请教高手!

网友A:
提示你重新安装,那就重新安装啊。

楼主:
重新安装了n遍,还是这个啊!

网友B:
要卸载再重装,几年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次搞到要重装系统

QQ:84818626

楼主:
系统我都重装了好几回了,没用!不装GX Works2什么问题也没用,一装它就完!

网友A:
是否和操作系统有关?有没有试着换另外的XP操作系统/因为我在同一个操作系统安装了,使用一直很正常,有图有真相的

楼主:
换了好几个系统了,没碰上好用的!

网友B:
MT的需要是sp2的系统,sp3的是装不了的,把系统的版本号改了就可以,我一直都是用三菱的三个软件都有几年了(GX WORK 2 MT Developer 2 GT Developer 3 应该是3年前的开始用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指点,我下载个sp2试试!

网友B:
不用下载SP2 的可以把SP3改成SP2的,网上搜搜就可以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