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世面上反应速度较快,且性价比高的触屏有哪些牌子

楼主(2012-10-03):
如题:最好是7寸屏

网友A:
随便一款国产的都差不多满足你的要求,除了使用寿命和质量以外。

网友B:
选个台湾的就行

网友C:
台湾的吧,好用用便宜

网友D:
北京昆仑通态MCGS TPC 7062KX 600多(7寸)
台达 一千多
威伦 一千多
......

网友E:
用过西门子的,台达的B系列的,威纶通的。比较而言威纶通的反应最快了。
台达的西门子的都比较慢。
西门子的做动画,100毫秒的,实际要1秒以上或2秒才会动作。按钮按下去也是很长时间PLC才会动作。
台达的按钮按下去,PLC马上会有动作,但是数据更新速度太慢,5秒10秒后才更新,而且容易出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F:
我刚刚用了台信捷的7寸,反映时间很快,价格6百多,很清晰,但是就是编辑的软件就用着就不是很方便,和三菱的编辑软件有差距,类似运算之类的搞了很久都搞不懂怎样做,最后只能他的样例修改.

QQ:84818626

网友G:
用通态的吧

网友F:
除了长时间的稳定性还没有试验,我觉得使用国产的触摸屏还是可以的

QQ:84818626

网友H:
用显控的试试,色彩最好的一款,反应速度相对较快且便宜,7寸的600左右。触摸屏的速度看两个,一个是驱动写的怎么样,处理得好不好,还有就是CPU刷新的速度,基本上都是400MHZ的,现在有的也有800MHZ的。支持国产··········

网友I:
我用的是MCGS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