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UV的原因

楼主(2012-10-03):
有一台英威腾55KW变频器,无负荷时母线电压正常,随着启动频率的上升,母线电压跟着下降,最后报故障UV,(母线电压低),三相电源正常,查整流桥无问题,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查一下变频器内接触器,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蓄能电容失效。

楼主:
接触器没问题的,今天下午换了一个散热风扇又正常了,但心里不踏实,风扇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B:
挂负载检测主整流电源电压

网友C:
看看手册,看看故障那个代码?没有接触过这个牌子,所以帮不上你忙。

网友D:
内部24V短路也报UV的,我也遇到过

楼主:
按5楼的说法应该是风扇问题了,因为换了风扇已正常,但是我想不明白,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电压实际也是下降的,按道理内部24V短路(风扇烧)也不会造成母线电压下降的啊?

网友E:
P端电压下降,接触器和大电容有问题吧(顺便问下:为啥换风扇的呢?)

网友F:
有可以是风扇有问题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拉地,从而出现UV故障。

楼主:
风扇不转了。

网友G:
PE01--40721
PE04--365
试下。

楼主:
原因已查明了,是风扇引起的。由于无启动时母线电压正常,是风扇没有运转,当变频启动时,风扇跟着启动,由于有一个风扇内部短路,拉低24V电源,接触器释放,随后母线电压跟着下降。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