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变频器:利用变频器简易PLC输出0-10V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2-10-03):
变频器:利用变频器简易PLC输出0-10V可以实现吗?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试过,利用变频器简易PLC输出0-10V,也就是说,输出在AM-ACM 0-10V 不是和变频器的工作频率有关系,而是变成自己独立的一个系统!
打个比方,变频器工作频率有电位器给定,变频器上的AM-ACM的0-10 由RS485通讯给定!

网友A:
到目前我还没有碰到过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先帮你顶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同行知道此功能!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谢谢! 我也是前两天在一台设备上看到,变频器是爱默生的!把变频器的这个功能不1DA模块在用!因为设备是新的,不好深入问厂家!

网友B:
高端的变频器是可以这样用的,艾默生的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否支持此功能,Danfoss的FC300系列变频器是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C:
很多变频器可以直接输出0-10V的哦,0-10对应变频器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