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3):
各位大虾们,有个我纠结了好久的问题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了:

想问下如何实现三菱GOT1030触摸屏基本画面自动切换的功能,打个比方,如果我想在位软元件”M2"从 OFF到ON的情况下实现基本画面的自动切换(例如:从画面1切换到画面3),想问下如何在GTdesigner中进行相应的编程,先谢了,我看了好久软件的手册,还是没有发现,只能靠各位了。

网友A:
有个画面切换软元件,=1的时候跳到画面1,,=2跳到黄面2,有疑问再说
谢谢,您说的画面切换软元件是字软元件D吗?需要对应设置PLC的程序是吗?

网友A:
请参考此程序
非常感谢,我用了那种方法成功了,还想再请教下,以前的GOT F930用SWOPC-FXDU/WIN的软件可以不在PLC程序里写相应的程序,仅在触摸屏软件上设置就可以了,在GOT1000里可以实现吗,仅使用GOT内部的软元件,就实现相应的画面跳转(不是通过触摸开关),谢谢

网友B:
在密码设置那边,有个画面设置,设置软元件。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了一楼那种方法成功了,还想再请教大家下,以前的GOT F930用SWOPC-FXDU/WIN的软件可以不在PLC程序里写相应的程序,仅在触摸屏软件上设置就可以了,在GOT1000里可以实现吗,仅使用GOT内部的软元件,就实现相应的画面跳转(不是通过触摸开关),有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C(2012-11-21):
看起来很高深,学习一下

网友D:
写个脚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