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布线。就是店面装修布线,房子装修布线什么的。

楼主(2012-10-03):
自己有电工证书。
也懂二次线路。最近想开个电料店卖点小五金随便。接接店面装修的。房子装修的小活。。不过我听一个朋友说布线也是一门学问。也要学学。。不知道学下要多少时间。。(就是开槽的什么的。)还有想问下有经验的前辈门。现在就先开个小店。。帮人布布线有没有钱赚。人不怕吃亏。因为以前在工地呆过呵呵。一月算算普通的能拿多少。。因为搞工控产品的话,自己资金不够技术也不行。。。是不是又要到工地去学习下才能学会啦。。。。
有经验的前辈门指点下万分感谢(没搞过装修布线。。)

网友A:
装饰布线,准备手提切割机,电钻,电锤就差不多了,不过这个活很脏,墙体开槽的时候,尘土飞扬。你好准备点人字梯,脚手架之类的登高作业工具。既然懂二次线路,内线照明之类的,你应该早就回了。

楼主:
装饰布线,准备手提切割机,电钻,电锤。有点了解。不过怕一点。就是怎么样划线。怎么样开槽。。
懂二次。电路懂了。。不过怎么样划线,。。怎么样子开槽还是很模糊。。我一次都没做过这些了。
二次是做配电箱学会的

网友B:
开槽很简单啊 在墙上用切割机跟据线地多少决定切割地宽度 在把两条线之间地砖什么地敲掉就行了啊 深度大楷50--60MM就够了啊 你先确定总控制盒在哪里 然后把每间房间地电直接从控制盒拉过去 最好从地上走 线管要好地那种 每台空调都直接从控制盒过去
等你把线布好才搞地板什么地久好了 在管子里不要有接头

楼主:
前辈还要注意什么了?
我是一点都没做过现在布线工作的,如果说这样的话过去能布好线么?(加开槽什么的)
如果可以布那要注意什么呀?我在想如果遇到柱子什么的要怎么办呀?

网友B:
绕开它啊 随即应变 我看你最好去看看别人做一天比较好

网友C:
只要有活做,就不怕没钱赚。

网友D:
这个东西好像还有好多规范,比如线的颜色代表的含义,走线的路径,开关,插座离地高度等。

网友E:
活有点脏,特别是开槽的时候尘土飞扬,如果有电工证得话,可以做楼房的布线,挣钱多

网友F:
以打工的方式去实践一个月的时间,不然你付出的成本会大。

楼主:
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前辈呀。。
我想去实际不过没人带呀。。。
现在要么就去工地,工地跟店面布线又不一样的。。
要么就是去熟悉的人那,不认识的人不会成心教你的。可是没熟悉的人。。。
有懂的请说下具体的内容

网友G:
同等高人指点

网友H:
要掌握布线的规则,例如布线离自来水管道以及煤气管道的距离,暖气管道的距离。线径的选择,不同容量选择不同材质导线,导线的颜色代表什么,地线和零线的用途等等。总之一句话安全,合理 经济 布线。

网友I:
布线找我啊 我要3成就ok了

网友J:
不过你开槽,肯定没有专业的石匠之类的快,如果活多可以和专业开槽的配合

网友K:
嘿嘿,一直在想着该怎么做才好,有没有师傅说说该注意些什么东西呢

网友L:
你在那儿吗 有机会给你机会去弄弄。。

网友M:
楼住是哪里人了?

网友N:
准备个电工手册,电气安装规范,先看看。

网友O:
开关线盒高度。。1.3米左右擦坐高度看情况而定开槽用角向磨光机,两用冲击钻(买好点的)。。深度要看线管大小放得进可以了线管要用勾丁固定。。暗线盒要装正。。。总的就是要好看。

楼主:
我浙江温州的。前辈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