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节能改造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今年3月份我司对3台150KW循环水泵进行了变频节能改造出现了以下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
1: 节能改造后电机出现电机轴承定期损坏,轴承表面出现明显打火痕迹,轴承间隙明显过大,电机噪音明显增大.
2: 电线出现过热现象,类是涡流情形.
3: 开关柜补偿电容出现明显过热,其中一组已经出现了过热漏油.
以上请高手指点联系我.yuqiufaxm@qq.com

网友A:
1.是否上限频率设定过高,轴承坏。口噪音大可能与载波频率设定有关。
2.电线比工频热是正常。
3补偿电容的问题是由于变频器的整流元件的存在,产生谐波电流造成的。

网友B:
注意水锤现象。还有就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注意一下。

网友C:
1、加装变频器以后,电机声音会变。2、电机和变频器有没有接地。3、电缆是否使用带屏蔽的电缆。

网友D:
用的啥牌子什型号变频器。这重要/

网友E:
轴承打火证明转子有漏电的现象,主要的是载波比较高,或者谐波的缘故,加个电抗器应该有所改善的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海纳百川

网友F:
综合以上几点;加电抗器;变频器的选型非常主要;有专用的风机重载变频器;像国产的惠丰变频器也相当不错;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