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个设备!!!请教大家下!!

楼主(2012-10-04):
我做个6轴的伺服设备,其中每2个轴的动作时一致的。控制精度和速度非常高。同时在触摸屏上显示各个伺服的位移值。
请问:选择什么样的PLC 什么方式控制
我想选择FX3U-64MT的PLC,用绝对定位指令控制。用1个脉冲输出口控制2个伺服驱动器。可以吗???有过这方面经验的 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谢谢!!

网友A:
用欧洲姆龙的吧,cp1h就可以的

网友B:
速度非常高有多高,有无减速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牛,帮顶一下,搞定了之后,把图发上来,顶顶

网友D:
等你搞定了 分享一下

网友E:
CP1H只能带4个伺服,慎用

网友F:
可以的我现在就是在用,两个伺服共用一个脉冲

网友F:
大胆的放心的用吧

网友G:
顶。期待你的好结果

网友H:
2个轴是同步的话,那你只需选择有3路脉冲输出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I:
用三菱Q系例的PLC好一点,我用过6轴的绕线机,配的是一个4轴的和一个两轴的定位模块。

楼主:
请问定位模块 用什么软件设置参数

网友J:
“2个轴的动作时一致” 还是选择QD75比较好些。
一个脉冲端口控制两个伺服还不知道,楼主做完发个图片啊!
QQ:569456723

网友K:
可以用FX3U-64MT的Y0/Y1/Y2分别控制俩个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