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三菱FR-A740系列变频器如何实现扭矩控制模式

楼主(2012-10-05):
三菱FR-A740变频器如何实现速度与扭矩模式控制,哪位大虾能否举个实例,谢谢!!!!!!

网友A:
参考应用篇手册,附截图:

网友B:
学习了!楼上专业啊!

楼主:
老大,举个例子,电机带动小车在A、B点间移动,在靠近A点的C位置由速度控制切换到扭矩控制直到小车碰到A点撞块持续加载扭矩,同样在靠近B点的D位置由速度控制切换到扭矩控制直到小车碰到B点撞块持续加载扭矩.具体要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C:
要实现转矩和速度的切换,就得考虑MC端子,MC为OFF是速度控制,为ON为转矩控制模式,这个实现起来不难……

楼主:
MC端子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