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5):
本人想买台本本可好点的系统都不是XP的有的还装不了XP。请问一下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装三菱GX编程软件?还有CAD,人机界面等学习软件。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windows7 32b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7 32bit

网友C:
把本本做成双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D:
一楼正解,我就是用windows7 32bit

网友E:
可以WIN7系统里面安装虚拟XP系统。

网友F:
W7可以装双系统的 而且切换系统也很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做工控用的本本最好买有串口的,不要一味追求高配置,现在出的笔记本很少适合做工控用了,个人还是建议买能装XP系统的本本,W7好多软件还不兼容。三菱GX应该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H:
本人刚用windows7 64bit 三菱和CAD都装上了,都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做工控用的本本最好买有串口的,不要一味追求高配置,现在出的笔记本很少适合做工控用了,个人还是建议买能装XP系统的本本,W7好多软件还不兼容。三菱GX应该可以吧,没试过。

除了渣想品牌的某个垃圾系列[还需要定制]带串口以外,现在还有什么品牌型号带串口?

网友I:
我的就用windows 2008 的64 位 再装个虚拟机就可以运行XP XP的我就专门对付不支持64位的软件,感觉特别好用舒服.串口的开始遭到淘汰,看看新的产品基本都没有串口的接口,最起码就是U口的啦,做工控的还一味认为要追求串口的就证明你还没有接触到新的事物,我8年前的基本上就没有用过串口的本,U转串口的一天到晚在监控的,下载上载的折腾都没有事情!!

QQ:84818626

网友J:
普通笔记本都可以装XP系统,买个串口转接头

网友K:
win7 xp 2000都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