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10-05):
各位谁用过康沃CVF-G2变频器,在外接电位器调速模式下,怎样把速度在提高,怎样设置?

网友A:
频率设置上限最高60hz

网友B:
说明书上应该有写的

网友C:
设频率为60即可。

网友D:
提高频率上限

网友E:
提高频率上限,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F:
应该L-42吧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