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5):
今天做了一个练习题上传程序后,实验结果还可以,不过此时因为下载了一个软件感染病毒了,心想多亏上传后感染的。如果感染病毒后再上传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如果感染病毒后再上传,PLC内部短路爆炸,短路电流由通讯线流至电脑,电脑也会烧毁报废,PLC爆炸产生的毒烟被吸入身体后,会经脉尽断,七孔流血,一定要慎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感染病毒后再上传,PLC内部短路爆炸,短路电流由通讯线流至电脑,电脑也会烧毁报废,PLC爆炸产生的毒烟被吸入身体后,会经脉尽断,七孔流血,一定要慎重

哈哈,猫哥果然幽默!

网友C:
应该不会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感染病毒后再上传,PLC内部短路爆炸,短路电流由通讯线流至电脑,电脑也会烧毁报废,PLC爆炸产生的毒烟被吸入身体后,会经脉尽断,七孔流血,一定要慎重

要防止病毒传入PLC,可用酒精棉球擦拭通信线,进行消毒,特别是插口处要反复消毒,因为病从口入

网友E(2012-11-18):
给plc装个杀毒软件。

网友F:
哈哈,回复有意思。

网友G:
你编的PLC的程序,要经过编程软件编译才会被PLC的OS所识别的。和电脑的OS不一样的,不会中毒,放心用吧!即使中毒也是编程软件先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