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累计误差

楼主(2012-10-05):
伺服电机走绝对位置控制时会不会将机构(机构是丝杆往返运动)中的误差累计放大?不知道各位工控朋友们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或是做过测试

网友A:
会的,你用绝对位置做正反180度往复运动,时间久了就看出来了

网友B:
每次返回时执行一次回原点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丝杆和连轴器质量不好误差更大

网友A:
支持三楼,我试过,反转时回原点就可以误差消除

网友D:
回下原点应该就可以解决的额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E:
这个是没办法的···机构上的误差只能靠程式的减少···
N次后回一次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