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三菱PLC怎样读取编码器的值,最好有梯形图和解说

楼主(2012-10-05):
我是新手三菱PLC怎样读取编码器的值,最好有梯形图和解说

网友A:
你是什么系列的PLC呀
QD75用DFRO读取专用的缓冲存储器地址

网友B:
用X输入点对应的计数器C来读取。。
参考手册

网友C(2012-12-23):
按照这个方法,如此类推

网友D:
有记脉冲的专用寄存器,根据不同PLC而不同

网友E:
我也想知道,读取了编码器输入脉冲后希望没有编码器脉冲输入时,PLC能继续输出和原编码器同样的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个方法,如此类推
顺带问:图右边A/C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G:
也想知道,好好学习下。

网友H:
也想知道,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