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漏电问题

楼主(2012-10-05):
小弟今天碰到一个很困惑的问题:1.1KW的摆线针减速机用1.5KW的变频器启动,一启动电机外壳带电,变频器也不跳保护,换了2台变频器还和以前一样,又换了2台电机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换了输出线,并把电机和变频器都接地,一启动电机外壳还带电,求各位给个办法怎么解决?拜托!!(原来设备上用着一台变频没漏电,今天突然的事}

网友A:
不但变频器和电机都会带电,就连电缆外皮都会带电,注意接地电阻,分开接地。

网友B:
加一个dv/dt的滤波器吧, 估计是高频漏电电流

楼主:
dv/dt的滤波器应该很贵吧!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在1米多点

网友C:
不能理解,电机和变频接地后,电机还带电,这个地是怎么接的,还有一个问题,电机上的漏电流有多大,电机电缆多长

网友D:
确认地线有没有接好。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松动比如电柜与主地线。

网友E:
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