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2-10-05):
起什么作用
!!!

网友A:
是中继吧

网友B:
类似于KBO的控保吧,

网友C:
没有看过。

网友D:
漏电保护开关,可以有三档选择

QQ:84818626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什么的家伙```````````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保护开关,可以有三档选择
请问你能看出来此状态选择的是哪一档?漏电保护值是多少?从哪里看出来的吗?

网友D:
就是蓝色的选择开关的地方 现在选择的是 0.3A 0.06s

QQ:84818626

网友G:
4楼木有说错

网友H:
楼主要学会用“百度一下”
楼主试试百度一下 RH21M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