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主板

楼主(2012-10-05):
大家看看这是新系统上的吗

楼主:
不明白 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很古老的伺服放大器的板子,不是什么系统的板子。0 系统以前的使用
下载积分:+3(许可) 见识真广

网友B:
十几年前的伺服主板

网友C:
貌似非常复杂,坏了能修好么?

网友A:
这种板子如果坏了的话,可修的程度可以达到70-80% ,除了FANUC自己的隔离电流变送器,还有个别自己的芯片,其他大部分都是通用芯片,可以买得到的。
wang1915870

网友D:
发那科0-td系统的板子,这块不是伺服板是CPU,0系列的采用的是插卡式的系统,控制存储电源等全部都在同一个底座板上插着呢,上面有编号

网友D:
老掉牙的板子了,淘汰了

网友E:
上面的确有CPU和ROM,能记忆输入参数。
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