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5):
各位控友,有谁可以告诉我,伺服参数里的输入信号逻辑电平什么意思。

网友A:
一般所谓的逻辑电平是指高电位或者低电位。简单点说就是例如对于一个5V电源,某个点和电源负极之间是5V,那么这个点就是高电位,是0V,那么这个店就是低电位。输入信号逻辑电平是指输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所谓的逻辑电平是指高电位或者低电位。简单点说就是例如对于一个5V电源,某个点和电源负极之间是5V,那么这个点就是高电位,是0V,那么这个店就是低电位。输入信号逻辑电平是指输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同意。

楼主:
在帮我看下  这怎么设置

楼主:
逻辑电平
描述:逻辑电平
附件: Doc1.zip (66 K) 下载次数:8

网友C:
看看伺服接线,com端接了24v,所以输入信号就要低电平(0v)才能形成回路,至于截图中的意思是要内部伺服使能,就要把那一位置1,64转成2进制刚好是伺服on那一位

楼主:
谢谢  大概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