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

楼主(2012-10-06):
控制4轴伺服电机,我想用三菱的PLC。以前都是用脉冲控制,现在PLC高速脉冲输出点不够了。加定位模块。
求PLC选型 配什么型号的定位模块。定位模块以前没用过。求详解!!!

网友A:
FX2N-1PG
感谢!
QQ:569456723

网友A:
FX-3UMT + FX2N-1PG
感谢!
QQ:569456723

网友B:
FX2N-1PG就可以

网友A:
软件就用GX,指令用From 和To,这是资料,一看就懂!
感谢!
QQ:569456723

网友C:
有没有一小段程序参考一下啊想学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Q00CPU + QD75P4
jxh668

网友E:
用永宏比较好

网友F:
fx3u支持4轴脉冲
FX3G支持3轴脉冲
其他配置配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资料本论坛下载区有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