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松下的这段程序在三菱里面应该怎么写?松下的程序可以转化三菱吗?

网友A:
R1,R19约等于M1,M19. 松下的R是16进制的,即R0--RA--RF,R10--R1A--R1F.
DF是上升沿脉冲,这个就不说了
第二行的F0 MV等于MOV,就是把K1传送支WR1中,WR1是R10--R1F的集合,R10为低位。在三菱里好像是K4M0
R9011=M8000非   R9013=M8002
SR是左移位指令。三端分别为IN,CP,R端,IN=1时WR1最低位进1,否则进0。CP端为移位脉冲输入端,该端每一个脉冲(上升沿)指定寄存器内容左移一位。R为复位,=1时移位停止,寄存器清零。R比CP优先。
先给你详细资料,自己先试写。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