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2012-10-06):
1.伺服电机是用 PLC的高速脉冲 直接控制好 还是 用定位模块控制好???两者有什么区别????(定位模块我没用过,想学习)
2.用PLC控制 能实现JOG运动吗?如何实现?
求高手详细指教!!!

网友A:
FX3U和1PG都一样,输出100K。没有区别,只是扩展而已,功能也基本相同,上午给你的资料你可定没认真看,不然不会问这些问题!
QQ:569456723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PLC啊,是西门子200?还是三菱的啊?

网友C:
定位模块的就是扩展模块,使用过温控模块,模拟量模块的就清楚怎样用,只是定位模块里面的数据量比较多而已.
实现JOG就简单,就在定位指令前加个触电不就行吗?不要以为伺服就很高深莫测,有些没有的功能,可以自己使用算法来计算,不一定要他的指令.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