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485扩展

楼主(2012-10-06):
目前有3台设备,都留有485接口,自由口协议,但是站号都为1,用1个200PLC端口来与这3台设备通讯肯定不行,有没有485扩展装置(1入485进,多入485输出),这样用1个PLC口与这个485扩展装置通讯,能否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搞个循环通信就可以,访问一个,关闭其他两个!
QQ:569456723

网友B:
不会啊。坐等高手。

楼主:
循环通讯怎么实现?3台设备是一直在发送数据的

网友C:
485通讯本来就是主从关系,把站号改一下就行啦

网友D:
4楼说的对,改站号,然后选择通信方式。用链接继电器连接的话还要设置范围,但此通信方式有延迟,基本不用。也可以用输入输出点连接,通信都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