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3HCPU 兼容os

楼主(2012-10-06):
谁有Q173HCPU 兼容OS软件呀,我用MTD2居然不兼容 什么原因 ?希望大侠们指导

楼主:
直接上图

网友A:
上传的应该没有兼容性问题,,下载的话当然要有OS的检测,例如是运行在实模式的你下载虚模式的程序,那当然不行的,要重新下载OS

QQ:84818626

楼主:
新机子,都没连上过,不管在实模式下(V13),还是在虚模式下(V22),都出现这个对话框,不知道咋办了呀,大侠 望指导

网友A:
是上传还是下载?我读其他设备的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下载的就不行,一定要符合Q173里面的OS版本才行!!

QQ:84818626

楼主:
乌龙哦,新机子 OS系统都没装,买了个空机子 杯具哦,还要寄回去装系统